【求助】定时器问题

楼主:
我用定时器A定时 用430f1101芯片 外接32768晶震 我设置为ACLK TIMEA定时到32768时产生中断 WDTCTL = WDTPW + WDTHOLD;
TACTL |=TASSEL0; CCTL0 |=CCIE;
_EINT(); TACTL |=MC0+ TACLR+ TAIE; CCR0=32768; 这样设置可以吗 还需要什么设置吗?我运行是不对的 但我找了好长时间也找不来原因,请大虾帮忙 我单步运行,运行几下就找不见光标了,并且我点的慢一点,就出不来中断,快一点是可以出来的,但是运行几下就找不见光标了,全速运行,中断只能进一次,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在增计数模式下,使能一个中断就可以了吧,CCIE,而且程序里要有对输出信号管脚的设置。
TACTL = TASSEL0 + TACLR + MC0;
P1DIR |= BIT0;

网友:
谢谢   我试过了   是这样的    不过能说一下TAIE使能用在什么时候吗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两个都使能呢   我还是不懂

网友:
在增减计数模式下可以两个都用,CCR0和TAR用的是两个不同的向量,前者单独用一个,而后者要和CCR1~CCRx共用一个。如果两个都用就要写两个中断函数。

网友:
谢谢  不过还不是太懂  能给个例子会更加感谢cumtyang ^_^

网友:
还想问个问题吗  就是还是定时器,我要在打开定时器之后,在中断未产生的这段时间,始终在查询开关的状态,如果开关的状态发生了变化在定时未到的时候,就要改变定时时间.我想问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可以用低功耗模式了?如果可以,最好也能说说怎么写,感激不尽!!!

网友:
//利用增减计数的模式,由P1.0输出占空比为50%的脉冲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 |= XT2OFF;
do
{
IFG1 &= ~OFIFG;
for(i=0xff;i>0;i--);
}
while((IFG1 & OFIFG)==1);

BCSCTL2 |= SELM_1;
P1DIR |= 0x01;
P1OUT = 0x00;
TACTL |= TASSEL_3 + MC_3 + TAIE ;
CCR0 = 65534;
CCTL0 = CCIE;

_EINT();

for(;;)
{
_BIS_SR(CPUOFF);
_NOP();
}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 BIT0;
}

#pragma vector = 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a (void)
{
switch(TAIV)
{
case 2: break; //CCR1
case 4: break; //CCR2
case 10: P1OUT &= ~BIT0; //TA
break;
}
}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
我在看F133的芯片资料时,看到很多引脚上标有TA0,TA1,TA2,这是否说明Timer_A只能输出3路PWM信号呢?还有这些信号的周期是否一定相同呢?怎样来计脉冲的PWM个数呢?
谢谢你们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