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端口输出高时为什么拉低电源电压?

楼主(2006-07-21):
请教:端口输出高时为什么拉低电源电压?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用MSP430F437单片机用P2口外接一个NPN三极管控制给运算放大器的电源,5V电压总是被拉低为4V,为什么,怎么改进?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430的P口驱动能力与外围电路不匹配?

网友B:
430单片机的I/O口使用上还有什么特殊的吗

网友C:
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