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LASH擦写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本人用msp430f149作一个采集存储系统,使用它片内自带的64KFLASH作存储,但是在擦写FLASH后发现程序无法再将经AD转换后的数据写入FLASH,然而用JTAG口在线仿真时却可以,估计是FLASH擦写程序写的不太好,也不知道如何进行64K的FLASH擦写而保留自己的主程序,望大虾们指教,最好能给一个FLASH擦写的程序,谢谢!

网友:
64K不是让你存储数据的,存储数据的只有个A段和B段,地址是固定的,再看看资料吧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我JTAG在线仿真时能够擦写FLASH并进行A/D采集后也能将数据写入FLASH,可独立运行时擦写过的FLASH却不能将A/D转换得出的数据写入,有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现在的问题是我JTAG在线仿真时能够擦写FLASH并进行A/D采集后也能将数据写入FLASH,可独立运行时擦写过的FLASH却不能将A/D转换得出的数据写入,有人知道原因吗?
那随便写一个数能写进吗?如果不行那就有可能是没配置好。论坛有写FLASH的程序,可以对照看一下

网友:
你看看程序存放位置是否和读入数据相冲突了

网友:
那64K不是全用来放数据的 还要放代码的 C语言的话 代码是从下面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