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个电平匹配的问题!

楼主:
430的输入逻辑高电平是0.8Vcc,0.8*3.3=2.64V,我用的器件的输出逻辑高电平是4.5V,电平是匹配了,可这样会不会烧坏430呢,430管脚最大允许电压是多少呢?我查的信息不统一。麻烦你了各位了!谢谢!

网友:
1、VCC-VSS允许值为-0.3V到4.1V;
2、其它所有引脚所加电压允许值为-0.3V到VCC+0.3V。

网友:
完了,那不是用不了了么,有什么简单办法解决么?

网友:
用个电平转换芯片解决?一般都用什么型号呢?

网友:
74LVC4245这个可以么,可是都没有一个中文资料或者图让看看。

网友:
为什么允许电压那么低?直接串接个电阻可以么?

网友:
引用:

1、VCC-VSS允许值为-0.3V到4.1V;
2、其它所有引脚所加电压允许值为-0.3V到VCC+0.3V。
? mmtcyq
从上面的数据大致可推断,MSP430的其它所有引脚其内部有上下钳位二极管,我E文较差,
哪些文档对此有过明确说明?若有,接口是否可简单了。只加限流电阻就可了(高出的部分由内部钳位二极管吸收)。

若连接数量少,也可加电阻分压即可(AD应用除外)。(个人看法)

网友:
现在我有什么补救的办法么?电流的最大值是多少呢?电平转换芯片可以么?什么型号呢?如何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现在我有什么补救的办法么?电流的最大值是多少呢?电平转换芯片可以么?什么型号呢?如何连接的?
输入点少的时候可以用电阻分压(几百K),输入点多的时候,还是用点平转换芯片吧,否则耗电比较多。

网友:
引用:
作者:

从上面的数据大致可推断,MSP430的其它所有引脚其内部有上下钳位二极管,我E文较差,
那些文档对此有过明确说明?若有,接口是否可简单了。只加限流电阻就可了(高出的部分由内部钳位二极管吸收)。

若连接数量少,也可加电阻分压即可(AD应用除外)。(个人看法)
经过实测,430的引脚都有接钳位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经过实测,430的引脚都有接钳位二极管。
TI是否觉得此类说明不值一提(430只有TI一家,不像通用芯片,这家没描述的可在另一
家的文档说明中找到)
引用:
现在我有什么补救的办法么?电流的最大值是多少呢?电平转换芯片可以么?
什么型号呢?如何连接的?
去武汉力源网上看一下,更直接的办法是通过那里的800免费电话直接询问即可
(800要用固定电话打的),很多(ti,on等),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应用吧。

网友:
datasheet 上基本什么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