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f169的spi口跟uart口可否同时用

楼主:
如题,SPI0跟USART0可否同时用?SPI1跟USART1可否同时用?在msp430f149上是不能同时用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的,配合好时序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
怎么个配合法啊,老大,请说清楚一点,有例程是最好的,呵呵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IAR是什么版本,现在我也要把149换成169,可是IAR版本太低不支持.
LIERDA的新版本的4K限制版装一半就出错.
帮帮忙啊

网友:
引用:

请问楼主,你的IAR是什么版本,现在我也要把149换成169,可是IAR版本太低不支持.
LIERDA的新版本的4K限制版装一半就出错.
帮帮忙啊
TI网站上下载的,4K代码限制。

网友:
引用:

可以的,配合好时序可以同时使用
spi跟uart通信时,用的是buffer是同一个,如何同时共用呢?

网友:
lsd的FAE怎么都不回答了呢?这个问题对我非常急。

网友:
不能让它沉下去

网友:
引用:

如题,SPI0跟USART0可否同时用?SPI1跟USART1可否同时用?在msp430f149上是不能同时用的。请高手指点。
不能同时用,可分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