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了!

楼主(2006-07-20):
大家帮忙了!
430中0/0的问题怎么处理呢?

网友A:
说的详细点!

网友B:
两路采样,当没有信号输入时采样的值应为零。有信号输入时我要算两路的比值,结果显示正确,当没有信号输入即切断输入源时,程序中即为零比零了,这时显示结果怎样才能成为零呢?

网友C:
能不能定义一下 当信号输入为0时付给采样值0

网友D:
楼上说得对,可以定义一个阀值来确定,430AD口即使没有信号输入采信的信号也不会是0

网友E:
引用:
楼上说得对,可以定义一个阀值来确定,430AD口即使没有信号输入采信的信号也不会是0
这时的显示是不是随即的?

网友F:
该值是随机的,但其表现还有一定的规律,比如:
1、不会是稳定的绝对0。
2、绝对值比较小。
3、比较稳定。也就是说,如果外部处理适当,此值受输入干扰较小的情况下,其值比较稳定,尊崇“零漂”和“时漂”规律。
建议:不管什么情况,在进行除法运算(或比较运算)之前,先进行“判零”操作。

网友G:
谢谢7楼的兄弟!想问一下是不是接地不好对其也有影响?我作了两快板,在没有输入时的显示不一样!
为此对单片机的电源和地线在接法上有何要求?谢谢

网友H:
1、无论怎么接地,各个产品之间总是有区别的,就象各个人的相貌不会完全相象。
2、对于模拟信号产品来说,处理好电源,模、数接地,模拟信号引入及输出,板上布线,分布式退耦电容的放置等,都要注意。不过这太复杂,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表述清楚的,430的用户手册上有些说明,建议仔细查阅。
3、处理模拟信号的产品,要解决“校准”问题。最起码要给用户提供“对零”与“灵敏度调整”的办法。

网友I:
谢谢指教。再研究下!顺便问下,能不能推荐一款449用的液显,小弟刚接触430请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