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7液晶显示问题

楼主(2006-07-19):
437液晶显示问题
我最近用msp430f437做了个项目,但是液晶老是出问题,具体现象为:显示比较乱,有些段码忽隐忽现,还有的现象为刚开机时很好,大约2秒钟后开始逐渐消因,到最后什么都不显示。可是偶尔一开机什么都好,而且也能保持很长时间,不知道为什么,请液晶高手指教。
问题

网友A:
晶振工作正常否?

网友B:
更换晶振也是一样。
引用:
晶振工作正常否?
晶振用的是外部的32768。更换晶振也是一样。

网友C:
有可能与32768晶振布线有关

网友D:
用手摸晶振引脚有何改变?

网友E:
引用:
用手摸晶振引脚有何改变?
我直接把晶振布在管教腿的地方,距离很近,不像是布线的问题,用手摸摸晶振没什么变化,但是如果碰到晶振的管教腿时就会有随机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