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

楼主(2006-07-28):
紧急求助
我想问一下,如果直接输出3.3V,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纽扣电池,不需要再用TPS70633芯片转换了呀
电池
纽扣

网友A:
如果电池的最高电压不高于3.6V, 就不用.

网友B:
引用:
我想问一下,如果直接输出3.3V,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纽扣电池,不需要再用TPS70633芯片转换了呀
CR2032纽扣电池是3.0V的(一般CR系列的纽扣电池是3.0V标称输出),直接输出3.3V需要升压。
另外,长时间使用中,随着电池内阻增加(电量减小)电池端电压会降低。同时,随着负载电流变化,电池输出也会出现波动。
所以,最好使用一个DC-DC转换芯片进行升压和稳压比较稳妥。

网友C:
那我想请教一下,什么样的DC-DC芯片比较合适呢,一般都用什么DC-DC芯片呢,谢谢高手的回答

网友D:
AIC1610 可将1-3V转换为3.3V 最高效率可达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