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准备做一个小系统,用纽扣2032供电,电源如何来做?

楼主:
我想用个LDO,输出2。2V,不知道选什么型号的,还是直接用纽扣电池供电

网友:
怎么没有人理会,顶一下

网友:
如果这个“小系统”的运行绝大多数时间处于低功耗状态,且CPU活动期间的最大电流不会造成电池电压出现大的波动(最低电压不小于2.8V)。换句话说,就是系统最大工作电流≤0.1mA的话,可以不考虑使用LDO,直接使用CR2032对系统供电。
另外,即便使用LDO稳压,建议输出应该大于2.7V,否则在对FLASH进行写操作时会出错的。

网友:
到底是VIP,讲解的这么透彻

网友:
只想用它的计时器功能
计时12个小时,然后输出一个高电平,保持个几个u秒,所以考虑一直工作

网友:
想用2032的电池,电源电路都不用了,哈哈,直接接到VCC吧

网友:
楼上的一针见血啊

网友:
我想问一下,如果直接输出3.3V,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纽扣电池,不需要再用TPS70633芯片转换了呀

网友:
引用:

我想问一下,如果直接输出3.3V,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纽扣电池,不需要再用TPS70633芯片转换了呀
CR2032纽扣电池是3.0V的,直接输出3.3V需要升压。另外,长时间使用中,随着电池内阻增加(电量减小)电池端电压会降低。
所以最好使用一个DC-DC转换芯片进行升压和稳压比较稳妥。

网友:
那么如果要用DC-DC转换芯片,一般要选什么型号比较好一点呀

网友:
引用:

想用2032的电池,电源电路都不用了,哈哈,直接接到VCC吧
最简单,最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