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程序问题

楼主(2006-07-29):
小小的程序问题
BCSCTL1 |= XTS; // 设置时基寄存器1,使ACLK = LFXT1 = HF XTAL,也就是高频模式.
请问
BCSCTL1是一字节而XTS是一位,他们怎么能 |= (按位或)呢.
寄存器
程序
高频

网友A:
看一下头文件中对XTS的定义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BCSCTL1 |= XTS; // 设置时基寄存器1,使ACLK = LFXT1 = HF XTAL,也就是高频模式.
请问
BCSCTL1是一字节而XTS是一位,他们怎么能 |= (按位或)呢.
XTS的值是0x40,数据格式是“位域”。

网友C:
引用:
XTS的值是0x40,数据格式是“位域”。
struct
{
unsigned char RSEL0 : 1; /* Resistor Select Bit 0 */
unsigned char RSEL1 : 1; /* Resistor Select Bit 1 */
unsigned char RSEL2 : 1; /* Resistor Select Bit 2 */
unsigned char XT5V : 1; /* XT5V should always be reset */
unsigned char DIVA0 : 1; /* ACLK Divider 0 */
unsigned char DIVA1 : 1; /* ACLK Divider 1 */
unsigned char XTS : 1; /* LFXTCLK 0:Low Freq. / 1: High Freq. */
unsigned char XT2OFF : 1; /* Ena××e XT2CLK */
} BCSCTL1_bit;
冒号后面是什么??????付值吗??

网友D:
位域的标准定义方式,随便找本C语言书都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