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USB仿真器

楼主:
请问版主,我用的是3.40A版的IAR,在用USB仿真器的时候怎么说没有驱动?这个USB驱动去哪装呢?

网友:
如果是20系列的小USB仿真器都附带有驱动光盘,其他的USB仿真器的驱动在IAR中都自带了,按照提示点“下一步”自动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如果是20系列的小USB仿真器都附带有驱动光盘,其他的USB仿真器的驱动在IAR中都自带了,按照提示点“下一步”自动安装就可以了。
光盘中的驱动装了,怎么在装的时候说没有硬件信息,装不了。。。。

网友:
点击“我的电脑”的属性,在“设备管理器”中看有无“多串卡口”这一项,点击它有没有“MSP-FET430UIF(TI USB FET)Adaptor”这一项。如果有就是已经安装好了驱动,如果没有的话,重新插拔一下扫描硬件改动,试试。

网友:
还是不行,drivers目录下只有umpComXP,UmpComXP,umpf3410.i51,umpf5052.i51,umpusbxp,umpusbxp,umpusbXP这么几个文件,安装的时候都不成功(找不到驱动程序),怎么回事?

网友:
刚刚才装好,具体步骤如下,首先保证IAR已经安装好,此时接上EZ430,PC会查找到新硬件并提示安装驱动,然后通过手动找到IAR的安装路径下的驱动文件,举例如下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Evaluation 4.0\430\drivers\TIUSBFET\WinXP自动让其安装驱动,会安装两次,然后即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