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读写FLASH的问题

楼主:
我最近在用430F169做个东西,其中用到了FLASH的读写,遇到了难题,请热心人帮忙解决.
问题是这样的: 在程序中我需要四个常量,这四个常量通过上位机写入FLASH存储区.在调试时通过上位机改变四个常数的一个或几个,并且我希望在写入一个时不希望其他的常数改变.那么我该把这些常数写入FLASH的那些段?

网友:
FLASH存储器模块有两段存储区,分别是信息存储器A和信息存储器B,你可以把其他变量放在A中,上位机写入的数据放在B中,这样上位机修改数据时,其他的不能变。因为FLASH的擦写必须是整段进行,不能一个字节或一个字擦写。

网友:
谢谢指教! 可是我在必要的时候要把这四个中的某三个改变的话怎么办啊?
如果把四个数据分开放,两个放在信息存储区A和B中.另两个要分别放哪儿去啊?再请指教!

网友:
先全部读出,再修改个别值,然后再写回。
为了可靠,先将这些数据从A段备份到B段,然后才进行A段数据的修改,改后读出进行验证。如果有错误,还有B段的备份数据可用。

网友:
谢谢各位指教!
受益菲浅啊!

网友:
呵呵。
数据存储如果要存储到固定的FLASH地址空间怎么办?

比如存储到0XD000~0XF000之间,如何作写操作?

网友:
以上所论及的写FLASH问题,都需要显式地定义FLASH的地址,想写到哪里就定义到哪里,写Info A段(或Info B段)与写其它FLASH段的过程没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