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问:413液晶显示问题!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
SetupBT       mov.b   #018H,&BTCTL                ;设置LCD 频率 = ACLK / 128

网友:
1.液晶是在早上6点方向看;
2.显示有鬼影,除了3个等值电阻外,液晶的材料电压也要匹配.

网友:
你得是点振液晶还是段液晶啊?

网友:
mov.b #0FCh,&P5SEL ;Ena××e R(LCD) + COM Lines
mov.b #LCDON+LCD4MUX+LCDP1,&LCDCTL ;STK LCD 4Mux, S0-S19
mov.b #07h,&BTCTL ;Basic Timer : SSEL=0 DIV=0
Reset=1,ACLK,32768/256 = 128Hz (7.8ms debounce time)

网友:
“电阻从330K----1M都换遍了”,为什么不试一下330K一下的呢,我这几天也碰到过这个问题,串了250K的电阻效果最好,电阻大概从1M、500K、250K、120K试了几种,其中250K最好。TI的user's guide上说的是100K到1M。所以建议楼主再试试其他的电阻并确定时钟来自ACLK,然后用可调电阻调到一个阴影和正常对比度之间的平衡点

网友:
引用:

且正视液晶字段亮度不一样,只有斜视效果才正常。
我想这是由液晶质量决定的. 你们说呢?

网友:
几点建议
1,换其他厂家液晶一试
2,显示程序不要有循环,锁定显示内容一试
3,外接对比度电阻是否合适?电源功率是否合适?

网友:
在给数据显示后应停留片刻

网友:
建议试一下
1(重要)将所有中断的占用时间减到最低,413的lcd中断级别最低,受到其它中断的干扰,显示效果会变差,可以试一下,将其它中断全部关断看一下显示效果
2 等值电阻小一些,显示效果可以好些,但功耗增加。如果功耗容许,建议用10k
3 三只等值电阻对地各并联一只0.47u瓷片电容

网友:
应该是厂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