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449的液晶端口S的问题

楼主(2006-08-01):
请教:关于F449的液晶端口S的问题
现在采用F449做一个手持采集仪器,采用总线接口的320x240(16RGB)的液晶屏作为显示,一个初步的想法是可以采用Px口来模拟总线行为,但是F449带有液晶接口,不知道S0~S31是否可以用来做IO口使来模拟总线,这样的话可以节省一些IO口做其它用途。请教各位
其它
手持
液晶屏
接口

网友A:
449的S0~S31是不能用作IO口的
449可以驱动液晶,你是否可以考虑用449来点阵驱动液晶屏?

网友B:
引用:
449的S0~S31是不能用作IO口的
449可以驱动液晶,你是否可以考虑用449来点阵驱动液晶屏?
的却我是想用449来驱动点阵的液晶屏 所选用的液晶屏是 16位总线的 449不能没有外部总线 如果采用两组IO口的话 需要至少两条指令才能把一个像素的数据写出去 这样一来降低了速度 而来IO口也被占用了 且S端口也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