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刚去网站下了一个IAR EW ,选好芯片后,在调 ...

楼主(2006-08-08):
【求助】我刚去网站下了一个IAR EW ,选好芯片后,在调试中设置成simulation调试,没有问题,但是改成FET的话老是报错
想问一下,在下载程序的时候,除了选芯片,还应该设置哪些选项呀,大侠帮忙一下
芯片
网站
程序

网友A:
仿真什么型号芯片?什么仿真工具?

网友B:
如果是2XX系列的,并口FET是不支持的

网友C:
F147的,以前下的好好的,现在不能用了,没办法就重新下了一个,结果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不是仿真,是那种在线下载的,就是接计算机25针口的那种,谢谢

网友D:
试试
将430CPU的电源短路(允许的话),按下仿真按钮,数秒钟后再给CPU供电,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