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解一下这是个什么问题?

楼主:
大家来解一下这是个什么问题?
Warning[Pe550]: varia××e "read_data" was set but never used

但是我下面用到了这个变量的呀?!!!

网友:
仔细检查

网友:
代码: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read_data=0; //此处定义
unsigned char write_data=0;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itClock();

P5DIR|=BIT5+BIT4;
P6DIR|=BIT3+BIT2;
USB_CS_EN;
do
{
// for (read_data=0;read_data<10; read_data++);
//read_data=1;;
read_data=read_reg(0x10); //此处使用 ,函数返回 unsigned char 类型数据
_NOP();
_NOP();
write_data=0xc1;
_NOP();
_NOP();
write_reg(0x10,write_data);
_NOP();
_NOP();
}while(1);

}

网友:
read_data 是没有用到,你只给它赋值,却没有使用。

网友:
那为什么 read_data=1;赋值不能在观察窗口不能看到?!!

网友:
在你的程序中未调用read_data,如果你的编译器未设置优化,应该可以看到

网友: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在写PC识别USB的列举代码中涉及到读写过程,所以顺便测试一下是否可行,当时不能正确读写,又发现上述警告,怀疑是佛由此引起。后来发现是硬件的问题呵呵。
在此谢过版主和2楼的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