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16_A怪现象

楼主:
我用的是MSP430F4250,用AD读一个固定的电压,每隔一秒读一次,读出的值跳动很厉害,而且有缓慢增加的趋势,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教大家,望不吝赐教

网友:
msp430F42x0的SD16A这个AD是很稳定,不会出现很厉害的跳动。首先要保证AD输入源的稳定,再保证输入线路,还有再设计软件的时候要保证在参考源建立的时候进行AD操作。

网友:
在参考源建立的时候进行AD操作,这里有点不太明白,能再详细点说吗?谢谢

网友:
AD采集转换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参考电压已经建立,否则AD值肯定是不会正确的

网友:
参考电压不是一上电就有的么?
不是要在采样之前进行选择是否使用内部参考电压么?
为什么要等参考电压建立呢?

网友:
呵呵 我觉得如果你要做AD 那么先去补补AD相关的基本知识吧^_^

网友:
我当然知道AD转换的基本知识,42x0的AD我也用过,效果是挺不错
但我对版主说的"等待基准电压建立起来"还是有一些不理解,还请指教

网友:
参考电压的建立需要一定的稳定时间。你应该留出时间让它稳定了再进行采样。

网友:
噢,这个意思啊
那这个稳定的时间一般也是毫秒级的吧?
对于长期工作的,每隔一秒采样一次的AD转换器,出现读数不稳和缓慢增加的情况,归结为基准电压的建立时间,似乎有些牵强吧?

网友:
是毫秒级的,具体时间你看一下波形再确定一下吧。至于AD值的变化问题,每次采样的值应该不太会一成不变,不知道你是在采样什么,但先确定你的采样电路是否没有问题。可以用示波器看输入波形,如果没有什么变化,或变化的趋势和转换值的趋势有差异再考虑AD的问题吧。

网友:
我是觉得,42x0的ADC要是用好,需要以下几个技巧:

1.一定要多次采样,取其平均值,128/256都不嫌多,当然,如果进行如中值滤波效果更好,但排序开销较大
2.一定要减去另一个通道的短接测量值,否则,会有一个偏移量影响其线性度,对稳定度也有影响
3.如果是要测量接近0的信号,要把AD设置为双极性,否则在低端会出现非线性
4.至于稳定性,首先保证参考源,其次检查硬件电路的干扰,第三,软件上可以用一些滤波手段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另外,SD16A的时钟源选择,过采样频率的选择对测试结果又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引用:

我是觉得,42x0的ADC要是用好,需要以下几个技巧:

1.一定要多次采样,取其平均值,128/256都不嫌多,当然,如果进行如中值滤波效果更好,但排序开销较大
2.一定要减去另一个通道的短接测量值,否则,会有一个偏移量影响其线性度,对稳定度也有影响
3.如果是要测量接近0的信号,要把AD设置为双极性,否则在低端会出现非线性
4.至于稳定性,首先保证参考源,其次检查硬件电路的干扰,第三,软件上可以用一些滤波手段
1、42x0的多次采样有利于AD的稳定,但是无需要这么高的平均书,一般在4~5个就差不多了。
2、不减一个短接通道的值并不会影响其线型度,对稳定度也不会有太大影响,除非温度变化非常厉害,环境比较恶劣,对AD的采样精度非常高。
3、双极性来做会比单击性确实要好一点。
4、完全赞同

网友:
另一个通道的短接测量值 是将A0+和A0-短接,然后测量其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