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求助】弱弱地问一个关于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6-08-03):
【求助】弱弱地问一个关于调试的问题
求助大侠:怎样在debug时查看变量的内容呢?我在IAR Embedded Workbench 调试的时候可以看Memory Register Watch ...... 但就是不知道在哪看程序里设置的一些变量。望大侠指导。多谢!
memory
程序

网友A:
在view中点memory,看你自己设定的变量的地址中的变化,看的时候要把程序停下来而不是终止。

网友B:
但是我用C语言写的程序,我不知道变量的地址啊。比如一个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void)
{
int i;
for(i=0;i<50;i++);
}
那我该在什么地方看 i 的值的变化呢?谢谢!

网友C:
可以在view下的watch窗口输入该变量名称并观察。

网友D:
引用:
可以在view下的watch窗口输入该变量名称并观察。
或者把要观察的变量拉到watch窗口也可以,看时需要暂停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