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外部芯片寄存器的问题,知道的进来看一下,该怎么做 ...

楼主(2006-08-04):
访问外部芯片寄存器的问题,知道的进来看一下,该怎么做?
用MSP430访问外部某芯片的寄存器,并且只对寄存器的某一位操作,请问该怎么操作?
其中,片选、读、写等控制线均由430 IO操作。
芯片
寄存器
控制线

网友A:
都不知道你采用什么通讯方式,更别提怎么操作了。

网友B:
就是用8位IO口做数据口,读、写、片选也用IO口,模拟的方式

网友C:
采用哪种通讯方式?什么协议?

网友D:
我要说的意思是:假如,430的P4口(8位)接外部芯片数据口D【0..7】,P2.0,P2.1,2.2,P2.3分别连芯片的CS,ALE,RE,WE;这时对此芯片内的一个寄存器(假设地址为0x45)写入数据,但是此寄存器各位表示不同意义(如:触发信号0有效,软件复位,主机模式等)。想对其中的一位操作而不影响其他位,那么该怎么做?? 是不是先读出来处理后再写回去?!!还有其他好的办法吗?
这样好像不需要什么协议吧,只是想把数据写到里面去.。

网友E:
不需要协议,读出、处理、写回这样处理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