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K限制版到底支不支持汇编的浮点运算

楼主(2006-08-03):
请教4K限制版到底支不支持汇编的浮点运算
如题,在这请教各位高手了

网友A:
汇编时,没有什么支持不支持的吧?

网友B:
我怎么没法调用库,实在是太菜了

网友C:
如果很少使用IAR,建议先系统的读一遍用户手册,在IAR网站有下载。没有系统的看一遍设置很可能会出现问题。

网友D:
是设置上的问题么,我怎么没看到安装目录下面有大家说的那个Fpp410文件夹。谢谢,我去看看先

网友E:
4K限制板没有关于限制浮点运算的说明,应该没有什么限制。430C- compiler版块中有IAR简明手册,看一下吧。

网友F:
嗯,谢啦 我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