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在编译通过后,出现连接问题,请帮忙,谢谢

楼主:
undefined
用的是C语言,CPU使用的是MSP430F135,使用了库函数,能编译通过,但是无法连接成功,出现如下提示:
Making target Debug...
Linking...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log10" referred in na ( E:\jiemei\program\NA两点有休整\Debug\Obj\NA.r43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pow" referred in na ( E:\jiemei\program\NA两点有休整\Debug\Obj\NA.r43 )

Total number of errors: 2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0

请问使用库函数时,除了在源程序中用#include "math.h"外还需要注意哪些地方才能顺利连接,谢谢.

网友:
把路径中的中文名换掉试试(E:\jiemei\program\NA两点有休整\Debug\Obj\NA.r43 )

网友:
不行的,在别的地方也会出现同样的提示:

Making target Debug...
Linking...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log10" referred in na ( E:\jiemei\NA\Debug\Obj\NA.r43 )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pow" referred in na ( E:\jiemei\NA\Debug\Obj\NA.r43 )

Total number of errors: 2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0

网友:
你用的什么库?不会是自己编写的库吧?

网友:
当然不是,是自MSP430带的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啊。用的workbench是3。41版的,麻烦高手们告知一二啊

谢谢啦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版本,你的库配置正确吗?你现在用的是CLIB还是DLIB?估计是你没有选择使用的库!!!

网友:
晕.跟我一样啊,请大家解答下.谢谢

网友:
对呀!我也遇到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