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430在没有烧写程序的状态下,如何根据引脚状态 ...

楼主(2006-08-02):
【讨论】430在没有烧写程序的状态下,如何根据引脚状态判断它的好坏?
如题。
不烧程序,它的晶振也不会起振的吧?
请知道的大侠来赐教。
程序
如何

网友A:
好象没有办法

网友B:
引用:
如果你完全了解430 MCU的结构,并且会使用边界扫描技术,就可以制作测试仪器对裸片的430 MCU进行测试。
否则,就只能通过对引脚的有限测试进行大概的好坏判断。比如,1)测试电源引脚对地引脚的二极管特性;2)测试所有其它引脚对电源引脚的的二极管特性;3)测试所有其它引脚对地引脚的的二极管特性;4)在电源引脚和地引脚上加电,测试裸片功耗。
支持mmtcyq兄,很详细。

网友C:
引用:
如题。
不烧程序,它的晶振也不会起振的吧?
请知道的大侠来赐教。
430内部自带的DCO振荡器上电就工作,也就是不需要外挂晶体也可以下载程序,运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