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013的硬件I2C

楼主(2006-08-11):
msp430f2013的硬件I2C
请问一下,哪里可以找到比较详细介绍它硬件I2C处理过程的资料?我用在本网站上下栽的SL××E I2C RECEIVE的程序调试,接收的数据移了一位呀。
硬件
数据
程序
资料

网友A:
USERGUIDE上面的资料,我已经都看过

网友B:
你应该查找一些I2C协议的资料,再看看寄存器就能应用了。不管它怎么处理都是根据协议的。

网友C:
问题已经解决,把工作时钟提高就OK

网友D:
我用软件模拟的好象不行啊
在写数据时 最后一位 为1 时 回应为 1
什么原因啊
请教大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