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430芯片中把程序读出来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怎么从430芯片中把程序读出来,
下载线已接好,用什么软件的什么功能?

网友:
hehe,找到了

网友:
那具体怎么读的呢?能否告知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AQ430命令菜单中build的store program from chip选项可以读出未经加密的机器码

网友:
w110223

引用:

AQ430命令菜单中build的store program from chip选项可以读出未经加密的机器码
真的可以吗?aq怎能无吃到这种地步,是在逼大家买编成器呢?

网友:
王工,IAR也可以读的,其实编译器读程序主要是考虑到开发者可以做个对比和查看,买编程器也是看情况,如果代码本身没什么专利性或者编程的兄弟是一高手,那么不用编程器加密也是可以的。3月初跑了趟西安,实在是时间紧没能联系。

网友:
请问一下,怎样从IAR中读出程序?找了好长时间,但始终没有找到,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读出机器码

网友:
引用:

读出机器码?
读出机器码用处大吗?
如果能读通机器码,我觉得写出功能相同的软件应该没什么问题。
是啊,有工夫弄懂别人的代码,还不如自己编

网友:
引用:

IAR也可以读的,其实编译器读程序主要是考虑到开发者可以做个对比和查看,买编程器也是看情况,如果代码本身没什么专利性或者编程的兄弟是一高手,那么不用编程器加密也是可以的。3月初跑了趟西安,实在是时间紧没能联系。
下次可不要忘了,在忙也可以通个电话啊!我倒是想在去杭州一趟(好色阿(景色)),只是时间太紧了,也没有业务来往!希望有机会可以共饮几杯!

网友:
mmtcyq

引用:

是啊,有工夫弄懂别人的代码,还不如自己编
有时候有些数据运算的算法是不容易模仿的,还有就是一些经验的处理公式!对于一个有技术含量而且成熟和畅销的产品来说,读出来代码在仿造还是比较值得做的!郁闷啊!看来为了保护那块蛋糕,这1800元是废话不可啊!

网友:
烧断熔丝是不是就不能读了呢??

网友:
引用:

下次可不要忘了,在忙也可以通个电话啊!我倒是想在去杭州一趟(好色阿(景色)),只是时间太紧了,也没有业务来往!希望有机会可以共饮几杯!
抱歉抱歉呀,主要是那几天业务完了再吃好饭一般都快9点左右了,所以没能及时联系,应该发个短信也对,现在才想起来,我这颗脑袋现在转速慢了好多啊。

网友:
用BSL是不是还要专门的软件,还有用BSL更新程序,和用IAR仿真器下载程序,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