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一次性锂电的电池剩余电量测量的?请教

楼主(2006-08-08):
有做过一次性锂电的电池剩余电量测量的?请教
请教
有做过一次性锂电的电池剩余电量测量的?
测量
电池

网友A:
可以用430的比较器来做

网友B:
大侠啊
测量剩余电量
不是知道大致电压!!

网友C:
利用比较器,做∑△AD试试。

网友D:
430 大部分使用一次性锂电池
而锂电池的端电压在430的微弱消耗下,
基本电压平稳
但实际上电池的电容量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
究竟还有多少剩余电量??
测电压是测试不出来的啊
!!

网友E:
找厂家要负载特性曲线,然后在一定的负载下测电压才能判断电池的电量。

网友F:
目前测电量一般都是从电压来反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