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单片机坏了吗???

楼主:
449 工作电压 3.6v , 程序 下载下去后 观察到 总是OFIFG=1

指令 :
do
{
IFG1&=~OFIFG;
for(i=0xff;i>0;i--);
}
while((IFG1&OFIFG)!=0);

在OFIFG=1时,竟然可以继续往下执行!!!!!!!!!!

怎么回事啊??

网友:
硬件还是软件仿真?

网友:
如果LFXT1起作用,那就不足为怪

网友:
是硬件!
但好像现在 能正常运行程序

网友:
高频晶振接在哪个口上?

网友:
那XTI口接高频时XTS_FLL位有没有置1?

网友:
将 XTS_FLL 置1后 , 程序就在 do while((IFG1&OFIFG)!=0);
这里循环了,不往往执行了,

这是哪里的错啊?? 下载完程序后,拔掉jtag,单片机就不能运行程序是不是就跟它有关阿??
应该怎样改正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