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寻址指令的问题?

楼主:
符号寻址与绝对寻址还是有点不懂!
绝对寻址好理解,而符号寻址就有点不好理解了为什么要加PC,能通俗点说明吗?

网友:
上面绝对寻址例子好理解
主要是符号寻址就有点不好理解了为什么要加PC,能通俗点说明吗?

网友:
mov AA,BB
AA=1234H,BB=2345H,(1234)=4444H,(2345)=5555H
执行后
AA=1234H,BB=2345H,(1234)=4444H,(2345)=4444H

网友:
怎么和间接寻址一样啊!

网友:
有些东西不能太咬文嚼字的,直接看结果理解了就好了。应用的场合不一样。间接是针对寄存器,符号是你自己定义的。

网友:
资料里说:
MOV EDE ,TONI / MOV X(PC),Y(PC)
MOV &EDE,&TONI / MOV X(0),Y(0)
如果用C语言来理解的话 MOV EDE ,TONI 有点指针的概念
MOV &EDE,&TONI 可以理解为字符变量

网友:
MOV EDE ,TONI / MOV X(PC),Y(PC)
是用在什么场合,EDE=X+PC TINI=Y+PC
PC程序计数器不是一直在变的吗?

网友:
我说的场合是指针对寄存器或针对变量。其实你看的不全后面有对X和Y的说明:
X=EDE-PC
Y=TON1-PC

网友:
汇编的时候X,Y存在指令的后续字中,汇编程序能自动计算并插入偏移量X和Y。这写是汇编程序做的事,写出来后可能回对理解指令造成一定的障碍,直接看结果来理解,明白针对寄存器或变量的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
mov AA,BB
AA=1234H,BB=2345H,(1234)=4444H,(2345)=5555H
执行后
AA=1234H,BB=2345H,(1234)=4444H,(2345)=4444H

理解了MOV EDE ,TONI / MOV X(PC),Y(PC)
X=EDE-PC
Y=TON1-PC

网友:
明白了就好,楼主问到底的精神的确可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