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2.6做上下沿中断,为什么一直进入中断

楼主(2006-08-19):
【求助】P2.6做上下沿中断,为什么一直进入中断
P2.6 设置为
中断开启
中断标记0
I/O
下沿
程序运行就一直进中断
我看到别的贴问有没加 上拉电阻 是什么意思
程序上应该没问题 就是会一直进中断
或者谁能否给个正确的程序让我试试
电阻
程序

网友A:
方向为0
P2.6连接的是一个红外头
P2.7是发送的 6是收的

网友B:
进去后一定要记得请相应口的中断标志

网友C:
是否中断后,没有清中断标志。

网友D:
请先查数据手册...

网友E(2012-08-22):
同样的问题
楼主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