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配置的电脑不认单片机--愁

楼主:
电脑主要相关配置:
主板:七彩虹 NF--CK804
cpu:amd 3000+
并口(接打印机,打印机能正常运行)

单片机: msp430f149(在其它机子上运行正常)

然而,该电脑接该单片机,就是不认,EMULATOR提示:
No device found or device disconnected.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分析一下。 另外,如果想用计算机的usb接口与该单片机并口相连且能运行,需要什么辅助的设备,请大家帮忙提供解决方案。

网友:
与计算机无关,检查你的连接是否正确,再检查设置是不是正确。

网友:
你的仿真器类型应该选择TI USB FET

网友:
连线是正确的,不然在其它机子上就不能运行了。
我用的是并口电缆。调成TI USB FET。
还是不起作用。

网友:
也曾用过mspgcc,但还是提示could not find device (or device not supported)

网友:
是不是现在的有些主板不支持呀?

网友:
并口的不能调成USB。
我也有过这中情况,都是连接不良造成的

网友:
你在BIOS里并口选用各种模式试试

网友:
我试过了spp,epp,ecp.结果还是一样。几天来一直郁闷,其它机子上用spp模式就可以了,我这台不管什么模式还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客户,如果真的与电脑有关的话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了

网友:
那 有没有一种usb仿真器能解决以上的问题?我看了主页,上面说USB的仿真器,我看得迷迷糊糊,好象提供的接口:一端是USB,另一端14针的数据线,不知这14针能否改成25针的?

网友:
并口不好用,不能保证USB口在你电脑上也能好用呀,为什么要变成25针,变成多少针都可以,把需要用的留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我想也许楼上的误会了,usb仿真器出来的14针的数据线已经是JTAG口了,不需要再转了

网友:
变成25针,不是为了与F149的开发板接的方便嘛!如果用USB 还不行,那我就要哭了,不知到用USB口的成功率是多少,谁能告诉我呀?有没有用过USB仿真器的,谈谈使用后的感想。。,LSD-FET430UIF,谁用过?

网友:
我没有用过USB的,但我听说PCI转并口的支持并口的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