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能否烧写*.bin或*.hex文件

楼主(2006-08-19):
JTAG能否烧写*.bin或*.hex文件
利用JTAG能否烧写*.txt文件,我在IAR 3.41A 版本中如何设置c程序对应的可直接烧写的文件*.txt
c程序
如何

网友A:
project--options--linker
此画面下的output选项里,选中override default,填上xx.txt,然后format框里选中other,选择msp430-txt既可。
我查到了如上设置可以得到*.txt文件,那么如何在IAR 3.41A 版本中直接下载这个文件到芯片???

网友B:
引用:
project--options--linker
此画面下的output选项里,选中override default,填上xx.txt,然后format框里选中other,选择msp430-txt既可。
我查到了如上设置可以得到*.txt文件,那么如何在IAR 3.41A 版本中直接下载这个文件到芯片???
要用BSL才能写。

网友C:
IAR 编译器是不能支持 *.txt文件,必须要通过编程器下载。

网友D:
使用别的软件可以直接烧写,如“MspFet”既支持JTAG调试器,也支持BSL

网友:
MspFet???是什么东东?软件就能支持BSL与JTAG?

网友E:
我就在论坛里找到的:轻松制作MSP430 JTAG Adapter 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