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

楼主: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有关倍频
laoting
laoting

网友A(2006-08-19):
有关倍频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晶振32.768k倍频到1M有没有误差,如有又是多少?
晶振

网友B:
是怎么备频?是否指用32768校准DCO到1M?可以校准,存在误差是0.1%左右。

网友C:
哪里有资料吗?我想看看

网友:
SCFQCTL=SCFQ_1M;
FLL_CTL0 |= XCAP18PF;

网友D:
你用的芯片是带有硬件锁频环的。我的校准是利用TA来软件实现锁频的。校准的误差是实际测量的。没有什么正式的资料。

网友E:
我用的是f413

网友F:
实际测量是用什么方法来测

网友G:
是的带有硬件锁频环,你可以实际校正一下,然后输出SMCLK在外部用示波器测量。4系列DCO带有硬件锁频功能,DCO的稳定性是可以的,应该在0.1%以内。

网友H:
与32768的精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