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M晶振这么难缠?

楼主:
原来用的时钟默认值,就是,mclk=smclk=dco,现在要做通信,需要设置mclk=8M,但设置以后,用输出口看振荡波形,却没有,只是2V的高电平,而且OFIFG并没有置位,现在没法确定晶振是不是正常工作了!哪位高人给支支招吧!谢谢哈!

网友:
#include <msp430x44x.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FLL_CTL0 |= XCAP18PF; // Set load capacitance
FLL_CTL1 &= ~XT2OFF; // Turn on XT2

// Loop until 32kHz crystal stabilizes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illator fault flag
for (i = 50000; i; i--); // Delay
}
while (IFG1 & OFIFG); // Test osc fault flag

FLL_CTL1 = SELS; // Select SMCLK source as XT2CLK
P1DIR = 0x32; // Set P1.1,4,5 as outputs
P1SEL = 0x32; // Select P1.1,4,5 as clocks

while(1); // Loop in place
}

网友:
用上面的程序测试相应的时钟口

网友:
我用的是149,用以下测试程序:
SetupBC: ///配置晶振
bic.b #XT2OFF,&BCSCTL1 // ; XT2on
SetupOsc:
bic.b #OFIFG,&IFG1 // ; Clear OSC fault flag
mov.w #0FFh,R15 // ; R15 = Delay
SetupOsc1:
dec.w R15 /// ; Additional delay to ensure start
jnz SetupOsc1 // ;
bit.b #OFIFG,&IFG1 // ; OSC fault flag set?
jnz SetupOsc // ; OSC Fault, clear flag again
bis.b #SELM1,&BCSCTL2 // ; MCLK = XT2
bis.b #070h,P5SEL
bis.b #070h,P5DIR // 输出
这样,测输出ACLK有明显振荡,SMCLK,MCLK都没有振荡,只是2V电平,不知咋回事!

网友:
#include <msp430x14x.h>
;-----------------------------------------------------------------------------
ORG 01100h ; Program Start
;-----------------------------------------------------------------------------
RESET mov.w #0A00h,SP ; Initialize stackpointer
StopWDT mov.w #WDTPW+WDTHOLD,&WDTCTL ; Stop WDT
SetupBC mov.b #DCO0 + DCO1 + DCO2,DCOCTL ; Max DCO
mov.b #RSEL0 + RSEL1 + RSEL2,&BCSCTL1 ; XT2on, max RSEL
bis.b #SELS,&BCSCTL2 ; SMCLK = XT2
SetupP5 bis.b #070h,&P5DIR ; P5.6,5,4 output
bis.b #070h,&P5SEL ; P5.6,5,4 option
;
Mainloop jmp Mainloop ;
;
;-----------------------------------------------------------------------------
; Interrupt Vectors Used MSP430x13x/14x/15x/16x
;-----------------------------------------------------------------------------
ORG 0FFFEh ; MSP430 RESET Vector
DW RESET ;
END
用这个程序测试p5.4\5,5\5.6三个口

网友:
哦?就是加了DCO和SEL的设置,并且去掉了检测失效标志?这样也行么?我且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