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急 串口的接收

楼主:
各位前辈你们好:我用的是430F1232芯片,我通过上位机往芯片里面发数据,就是说接收程序;我用VB编啦一个往430发送数据的程序,这里是没有问题的,波特率设得都是一样的,我用串口助手调试过。但是430芯片就是接收不到,应该是接收程序的问题,有谁能把UART的接收程序发给我,兄弟在这里先谢谢大家啦!

网友:
#include "msp430x11x1.h"

RXD equ 004h ; RXD on P2.2
TXD equ 002h ; TXD on P1.1
; RAM Registers Used
RXTXData equ 0200h ; Register for RX or TX UART Data
BitCnt equ 0202h ; Register used to count UART bits
;
; Conditions for 2400 Baud SW UART, ACLK = 32768
Bitime_5 equ 06 ; .5 bit length + small adjustment
Bitime equ 014 ; 427us bit length ~ 2341 baud
;

;-----------------------------------------------------------------------------
ORG 0F000h ; Program Start
;-----------------------------------------------------------------------------
RESET mov.w #300h,SP ; Initialize Stackpointer
call #Init_Sys ; Initialize System Peripherals
;
Mainloop call #RX_Ready ; UART ready to RX one Byte
bis.w #LPM3,SR ; Enter LPM3 Until Byte RXed
call #TX_Byte ; TX Back RXed Byte Received
jmp Mainloop ;
;
;-----------------------------------------------------------------------------
Init_Sys ; Subroutine to set-up peripherals
;-----------------------------------------------------------------------------
StopWDT mov.w #WDTPW+WDTHOLD,&WDTCTL ; Stop WDT
SetupTA mov.w #TASSEL0+MC1,&TACTL ; ACLK, continous mode
SetupC0 mov.w #OUT,&CCTL0 ; TXD Idle as Mark
SetupP1_2 bis.b #TXD,&P1SEL ; P1.1/TA0 for TXD function
bis.b #TXD,&P1DIR ; TXD output on P1
bis.b #RXD,&P2SEL ; P2.2/TA0 as RXD input
eint ; General Ena××e Interrupts
ret ;
;
;-----------------------------------------------------------------------------
TX_Byte ; Subroutine that Transmit One Byte from RXTXData Buffer.
;-----------------------------------------------------------------------------
mov.w &TAR,&CCR0 ; Current state of TA Counter
add.w #Bitime,&CCR0 ; Some time till first bit
bis.w #0100h, &RXTXData ; Add mark stop bit to RXTXData
rla.w &RXTXData ; Add space start bit
mov.w #10,&BitCnt ; Load Bit Counter, 8 data + SP
mov.w #OUTMOD0+CCIE,&CCTL0 ; TXD = mark = idle
TX_Wait bit.w #CCIE,&CCTL0 ; Wait for TX completion
jnz TX_Wait ;
ret ;
;
;-----------------------------------------------------------------------------
RX_Ready ; Subroutine that will Receive One Byte into RXTXData Buffer.
;-----------------------------------------------------------------------------
mov.w #08,&BitCnt ; Load Bit Counter, 8 data bits
SetupRX mov.w #SCS+CCIS0+OUTMOD0+CM1+CAP+CCIE,&CCTL0 ; Sync,Neg
Edge,Cap
ret ;
;
;-----------------------------------------------------------------------------
TA0_ISR ; CCR0/UART ISR: RXTXData Buffer holds UART Data.
;-----------------------------------------------------------------------------
add.w #Bitime,&CCR0 ; Time to Next Bit
bit.w #CCIS0,&CCTL0 ; RX on ISCCIB?
jnz UART_RX ; Jump --> RX
UART_TX cmp.w #00h,&BitCnt ;
jne TX_Next ; Next bit?
bic.w #CCIE,&CCTL0 ; All Bits TX or RX, Disa××e Int.
reti ;
TX_Next bic.w #OUTMOD2,&CCTL0 ; TX Mark
rra.w &RXTXData ; LSB is shifted to carry
jc TX_Test ; Jump --> bit = 1
TX_Space bis.w #OUTMOD2,&CCTL0 ; TX Space
TX_Test dec.w &BitCnt ; All bits sent (or received)?
reti ;
;
UART_RX bit.w #CAP,&CCTL0 ; Compare mode for start bit edge
jz RX_Bit ; Start bit edge?
RX_Edge bic.w #CAP,&CCTL0 ; Switch to Compare mode
add.w #Bitime_5,&CCR0 ; First databit 1.5 bits from edge
reti ;
RX_Bit bit.w #SCCI,&CCTL0 ; Get bit waiting in receive latch
rrc.b &RXTXData ; Store received bit
RX_Test dec.w &BitCnt ; All bits sent (or received)?
jnz RX_Next ; Next bit?
;>>>>>>>>>> Decode of Received Byte Here <<<<<<<<<<<<<<<<<<<<<<<<<<<<<<<<<
RX_Comp bic.w #CCIE,&CCTL0 ; All Bits RXed, Disa××e Interrupt
mov.w #GIE,0(SP) ; Decode Byte= Active in Mainloop
;>>>>>>>>>>>>>>>>>>>>>>>>>>>>>>>>>>>>>>>><<<<<<<<<<<<<<<<<<<<<<<<<<<<<<<<<
RX_Next reti ;
;
;-----------------------------------------------------------------------------
; Interrupt Vectors Used MSP430x11x1
;-----------------------------------------------------------------------------
ORG 0FFFEh ; MSP430 RESET Vector
DW RESET ;
ORG 0FFF2h ; Timer_A0 Vector
DW TA0_ISR ;
END

网友:
兄弟,这是汇编写的,有没有用C写的呀,汇编看不懂啊!!

网友:
#define RXD 0x02 // RXD on P1.1
#define TXD 0x20 // TXD on P1.5

// Conditions for 2400 Baud SW UART, ACLK = 32768

#define Bitime_5 0x06 // ~ 0.5 bit length + small adjustment
#define Bitime 0x0E // 427us bit length ~ 2341 baud

unsigned int RXTXData;
unsigned char BitCnt;

void TX_Byte (void);
void RX_Ready (void);

#include <msp430x20x3.h>

void main (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CCTL0 = OUT; // TXD Idle as Mark
TACTL = TASSEL_1 + MC_2; // ACLK, continuous mode
P1SEL = TXD + RXD; //
P1DIR = TXD; //

// Mainloop
for (;;)
{
RX_Ready(); // UART ready to RX one Byte
_BIS_S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w/ interr until char RXed
TX_Byte(); // TX Back RXed Byte Received
}
}

// Function Transmits Character from RXTXData Buffer
void TX_Byte (void)
{
BitCnt = 0xA; // Load Bit counter, 8data + ST/SP
while (CCR0 != TAR) // Prevent async capture
CCR0 = TAR; // Current state of TA counter
CCR0 += Bitime; // Some time till first bit
RXTXData |= 0x100; // Add mark stop bit to RXTXData
RXTXData = RXTXData << 1; // Add space start bit
CCTL0 = CCIS0 + OUTMOD0 + CCIE; // TXD = mark = idle
while ( CCTL0 & CCIE ); // Wait for TX completion
}

// Function Readies UART to Receive Character into RXTXData Buffer
void RX_Ready (void)
{
BitCnt = 0x8; // Load Bit counter
CCTL0 = SCS + OUTMOD0 + CM1 + CAP + CCIE; // Sync, Neg Edge, Cap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CCR0 += Bitime; // Add Offset to CCR0

// TX
if (CCTL0 & CCIS0) // TX on CCI0B?
{
if ( BitCnt == 0)
CCTL0 &= ~ CCIE; // All bits TXed, disa××e interrupt
{
CCTL0 |= OUTMOD2; // TX Space
if (RXTXData & 0x01)
CCTL0 &= ~ OUTMOD2; // TX Mark
RXTXData = RXTXData >> 1;
BitCnt --;
}
}
// RX
else
{
if( CCTL0 & CAP ) // Capture mode = start bit edge
{
CCTL0 &= ~ CAP; // Switch from capture to compare mode
CCR0 += Bitime_5;
}
else
{
RXTXData = RXTXData >> 1;
if (CCTL0 & SCCI) // Get bit waiting in receive latch
RXTXData |= 0x80;
BitCnt --; // All bits RXed?
if ( BitCnt == 0)
//>>>>>>>>>> Decode of Received Byte Here <<<<<<<<<<<<<<<<<<<<<<<<<<<<<<<<<<<<<<
{
CCTL0 &= ~ CCIE; // All bits RXed, disa××e interrupt
_BIC_SR_IRQ(LPM3_bits); // Clear LPM3 bits from 0(SR)
}
//>>>>>>>>>> Decode of Received Byte Here <<<<<<<<<<<<<<<<<<<<<<<<<<<<<<<<<<<<<<
}
}
}

网友:
太感谢这位兄弟啦!

网友:
各位前辈你们好:……
太感谢这位兄弟啦!

??!!!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