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AQ430和IRQ430哪个编译软件更加流行?

楼主(2006-08-29):
【求助】请问AQ430和IRQ430哪个编译软件更加流行?
大家一般用哪个,以后好跟大家交流!!
流行
软件

网友A:
IRQ430 是什么?

网友B:
哦 不好意思,说错了,是IAQ430

网友C:
可能楼主还是没有说太清楚吧,目前市面上430所支持的编译器有AQ430、IAR430(EW430)、Code Composer Essentials、MSPGCC、ICC430、CrossWorks for MSP430、SBSIM430等。

网友D:
长见识了!

网友E:
只用过IAR430,其他的都没用过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