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30仿真器的怪问题,谢谢!

楼主:
昨天买了块430仿真器,昨天下午拿来使用一切正常,电源指示灯一直发光(我使用仿真器来给板子供电的,没接外部电源,也注意了JTAG的2脚接VCC)。但是今天却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电源指示灯在JTAG刚插入时正常发光,但是几十秒钟以后电源指示灯自动熄灭,单片机不能工作。电脑重启以后,也是同样先亮几十秒钟然后就熄灭了。
我换了几台电脑的并口做实验,发现有的可以一直正常工作,有的跟我的电脑一样会出现以上的怪问题,不知为什么?
另外我在BIOS里已设置并口模式为EPP,是否BIOS里还有其它设置需要更改?我想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不知哪位大哥也遇到过同样或类似的问题,麻烦给小弟一点指导,谢谢了!!

网友:
那用外部供电试试呢,把2脚JTAG断开,如果按照你所描述的现象,感觉是否因为电脑主板影响的呢。BIOS下设置好并口模式其他不用改了。

网友:
如果断开2脚采用外部电源供电的话,那4脚需要接VCC吗?我看仿真器说明书上是这样写的。

网友:
但是昨天我在我的电脑上用这个仿真器没什么问题,今天在同一台电脑上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接上4脚好了。同一台电脑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你关机以后对你的电脑主板放个电试试,你的目标板是如何的,自己做的还是购买的适配器呢,还有就是JTAG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我自己做的板子
我今天跑到昨天买仿真器的那家店,但是在那我自己连好线再一试又是好的,可以下载程序并且可以调试,一切似乎正常,回来了还是不行,真是令人费解,谢谢斑竹了!

网友:
哈哈 估计你需要提升一下rp值了

网友:
郁闷啦!!哎。。。。。。

网友:
有没有哪位仁兄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指点一下,呵呵
还有我的rp一向很好的啊,哈哈。。。。。。。

网友:
呵呵 还与RP有关所 嘿嘿 真有趣

网友:
不能工作时的供电电压与能工作时的供电电压有何不同?

网友:
是否可能是主板的兼容性或者是因主板电池没电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