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刘工:i2c程序中设置I/O?

楼主:
TI的文档通过设置 P1DIR 来改变SCL 和SDA的高低,
为何不把P1设为输出,再通过改变P1OUT来给SCL,SDA
置0 或 1 呢??

网友:
MSP430 MCU 和别的 MCU 设置I/O口的模式不同,MSP43O MCU是通过设置方向寄存器P1DIR来定义输入或输出状态,然后通过启动P1OUT来输出“0”或“1”

网友:
这就是疑问啊!!

可以通过P1OUT 置0,1
为何改为通过P1DIR 置0,1!!

网友:
因为 IIC 总线 都要加上拉电阻, 这样 当POUT 输出 0时, 将 PDIR 置 1 , 则 I/O 口上就为 0 , PDIR 置 0 时, 变为输入, 由于上拉的原因, I/O 上就为 1了, 这样处理速度可以快一点, 少了对 POUT 的操作

网友:
这样做肯定是可以的,但是没看出来有什么优点。楼上的观点好像理由不够充分。

网友:
Re: 回复

引用:

这样做肯定是可以的,但是没看出来有什么优点。楼上的观点好像理由不够充分。
用 PDIR 来设置 0 1 , 可以使 I/O 在 1 时呈现高阻状态, 以免影响 IIC 总线上的其它器件, 如果用 POUT 来置 1 或 0, 将会出现问题, 甚至损坏某些器件. 所以我认为只有这样作才最合理.

网友:
板主:偶认为moonin分析的很有道理!!

谢谢:)

网友:
我同意改变P1DIR的方式输出。

网友:
同意改变P1DIR的方式输出,以前学习汇编的时候,老师也这么讲

网友:
不一定号的

我感觉是ti想展示一下它的独特的用法,我之前模拟个spi口就不好使,后来还是变成设置输出口状态了

网友:
I LIKE IT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