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读写flash ?

楼主:
要向flash 中存入数据, 我怎么确定数据存储的地址,以防止把程序给覆盖??

加入本次写入完成,我怎么察看掉电后再次上电,数据是否仍然存在???

3ks!

网友:
可以先在IAR安装路径下的config目录下重定义*.XCL文档来确认数据存放的地址。
查看调试界面的view-memory-您定义的DATA,就可以查看写入的数据。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阿??
有没有简单的例子阿??
thanks !!!!!

网友:
你写的数据只要不和程序区间冲突就可以了,前提是你要知道你所使用的芯片程序区间地址,以及程序区间使用大小

网友:
2楼指的是直接修改对应型号的*.XCL文件的参数这样在编译的时候自动就把你所需的数据空间留出来了,不过修改之前别忘了最好做个备份啊。如果不想修改*.XCL文件的话那就自己根据程序的大小来确定你的数据Flash空间了,一般来说从中断向量地址向低地址方向走,计算好代码段刚好在中断向量地址后面就可以了

网友:
-Z(CODE)INFO=1000-10FF
-Z(CODE)INFOA=1080-10FF
-Z(CODE)INFOB=1000-107F
是不是修改这段代码就行了??

在程序下载时,是不是每次都是从同一地址开始??
我可不可以指定程序下载的开始地址??
如果可以,怎样指定阿??

网友:
就拿149为例吧:lnk430F149.xcl中的-Z(CODE)CSTART=1100-FFDF,-Z(CODE)CODE=1100-FFDF,-Z(CONST)DATA16_C,DATA16_ID,DIFUNCT,CHECKSUM=1100-FFDF
改为-Z(CODE)CSTART=2100-FFDF,-Z(CODE)CODE=2100-FFDF,-Z(CONST)DATA16_C,DATA16_ID,DIFUNCT,CHECKSUM=2100-FFDF;这样编译的代码就应该是从2100开始了,可能最关键的就是-Z(CODE)CSTART=1100-FFDF,-Z(CODE)CODE=1100-FFDF这两句吧

网友:
赫赫, 多谢了

网友:
请问单片机掉电再上电怎么通过程序把以前写进flash的数据读出来呢?在线等答复

网友:
可以直接访问你写的地址。

网友:
我就用C语言的指针读好像不行么,是不是有扫描标志位要设置

网友:
不用设置扫描标志位
char * addr;
int x;
addr=(char *) 0x1100 ;
x=*addr;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