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求救:程序太大了?

楼主(2006-09-07):
深夜求救:程序太大了?
link后的信息为:
3 474 bytes of CODE memory
121 bytes of DATA memory (+ 21 absolute )
1 796 bytes of CONST memory
烧录进去后 结果不正确 现象异常 用的是2K RAM 64K FLASH
是不是程序太大了?请教各位。
信息
异常
absolute
memory
FLASH

网友A:
不大..远远小于2K和64K

网友B:
我也这么觉得 应该不是很大 但是程序运行的时候就会出现异常
异常的现象表现为:
单步调试的时候 P5OUT = 0X01; P5OUT = 0X00;
执行第一条指令的时候 P5.1应该会 出现一个高电平,结果只是出现一个短暂的脉冲
有点诡异

网友C:
你执行的时候看看寄存器的值的变化,是不是正常。

网友D:
把P5悬空再试试。

网友E:
Debug状态的时候 编译器的状态也有点异常 版本是IAR 3.4破解版
不会像正常情况那样在语句中出现运行的绿色状态条
我现在是在上面移植uC/GUI 如果我把main函数中的GUI_Iint()注释掉
再编译debug 就一正常了 而在main函数中 我只调用了uC/GUI的GUI_Init()函数
其他的都没有使用 所以我怀疑是不是与我使用了uC/GUI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