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测低功耗时的单片机的电流

楼主:
我想测447lpm3下的电流。我直接把电流表串联在电源3v上了电流居然是46mv。这样测是不是不对啊,请哪位大虾指点。应该如何测啊

网友:
是46mA吧?不可能有这么大的,MSP430芯片均是uA级的。你的电路可能无关断功能,F447已进入LPM3下,而其他器件可能还在工作。应该将不工作的器件,均关闭电源。

网友:
请问测量方法没有问题吧,和万用表的内阻有关系吗

请问测量方法没有问题吧,和万用表的内阻有关系吗

网友:
有关系的。普通万用表的精度不够,我们是用功率计测量的。

网友:
uA级的电流.. 和万用表的内阻没有关系..
万用表一般都可以测这个电流.. 用0.2mA档.. 分辨率1uA..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我册出来的值是不准的,最后还是用功率计了

网友:
万用表还是很准的,有微安档的更好!

网友:
46mA.....

外围电路的问题吧

万用表不至于 差距那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