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F2012的AD在选择使用外部参考电压是不是就不能 ...

楼主(2006-09-02):
【讨论】F2012的AD在选择使用外部参考电压是不是就不能转换?
程序中使用内部参考电压,转换结果正确;改为外部参考电压(ADC10CTL0 = SREF_7 + ADC10SFT_1 + REFBURST + ADC10ON + ADC10IE),转换结果就为1023。难道TI声称的支持外部参考电压是假的?
程序

网友A:
附程序:
ADC10CTL0 |= ADC10ON; //打开ADC10
for(i=0;i<6;i++)
{ADC10CTL0 &= ~ENC;
ADC10CTL1 &= ~INCH_15; //选择通道0
ADC10AE = ADC10AE0;
delay(4799); //2ms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使能转换,开始转换
while((ADC10CTL0 & ADC10IFG) == 0);
ADC10CTL0 &= ~ADC10IFG;
}
时钟用的是12MHZ SMCLK 8分频,为1.5MHZ。
电压为3.6v。
设置为SREF_0,转换结果正确。改成上贴的SREF_7,转换结果就变成1023了。

网友B:
外部参考接的多少?
1。4~VCC都可

网友C:
实际测的值是××CC~3.61v,VeREF+~3.53v,VeREF-~0.06v,至于待转换的电压值都在3.53~0.06v之间。

网友D:
就没有人给个建议? ku......

网友E:
用F2012的同仁,加油。把您的测试结果公布一下。我也想用F2012做个小东东。

网友F:
P1SEL |= (BIT3 + BIT4);好象要加这句,选择为功能位。

网友G:
这个已经设定了,谢谢楼上的建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