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功耗的问题

楼主:
msp430f123的功耗为什么比标准的高很多?

电路硬件:外接32khz晶体

试验软件(TI例子):

// MSP430F123(2)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 P1.0|-->输出
//
// M. Buccini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Feb 2005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21A
//******************************************************************************

#include <io430x12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TACTL = TASSEL_1 + MC_2 + TAIE; // ACLK, contmode, interrupt

_BIS_S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w/ interrupt
}

// Timer_A3 Interrupt Vector (TAIV) handler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 TAIV )
{
case 2: break; // CCR1 not used
case 4: break; // CCR2 not used
case 10: P1OUT ^= 0x01; // overflow
break;
}
}

实际的电流为680ua。如果不开启timer,电流1ua。为什么开启timer后睡眠电流会那么大?
不是很清楚,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外面的LED有接吗?

网友:
没有,只是在端口上输出波形

网友:
#include <msp430x12x2.h>

void main(void)
{
BCSCTL1 |= DIVA_2; // ACLK/4
WDTCTL = WDT_ADLY_1000; // WDT 1s/4 interval timer
IE1 |= WDTIE; // Ena××e WDT interrupt
P1DIR = 0xFF; // All P1.x outputs
P1OUT = 0; // All P1.x reset
P2DIR = 0xFF; // All P2.x outputs
P2OUT = 0; // All P2.x reset
P3DIR = 0xFF; // All P3.x outputs
P3OUT = 0; // All P3.x reset

while(1)
{
int i;
_BIS_S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ena××e interrupts
P1OUT |= 0x01; // Set P1.0 LED on
for (i = 5000; i>0; i--); // Delay
P1OUT &= ~0x01; // Clear P1.0 LED off
}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 (void)
{
_BIC_SR_IRQ(LPM3_bits); // Clear LPM3 bits from 0(SR)
}
用这个程序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1ua。
我的那个测试程序有什么不对吗?

网友:
主要是这部分的区别。
P1DIR = 0xFF; // All P1.x outputs
P1OUT = 0; // All P1.x reset
P2DIR = 0xFF; // All P2.x outputs
P2OUT = 0; // All P2.x reset
P3DIR = 0xFF; // All P3.x outputs
P3OUT = 0; // All P3.x reset
一般推荐不使用的IO口设置方向为输出且输出为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