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B.OUT1自动启动多通道多次AD采样如何实现啊?

楼主(2006-09-16):
TimerB.OUT1自动启动多通道多次AD采样如何实现啊?
/*定时器B用于定时启动AD采样*/
TBCTL = TBSSEL1 + TBCLR;
TBCCR0 = SMCLK / (SAMPLES); /*1600点采样*/
TBCCR1 = 200;
TBCCTL1 = OUTMOD_7; /*TBR = CCR0时OUT1=1;TBR = CCR1时OUT1=0*/
TBCTL |= MC0;
ADC12CTL0 = ADC12ON + MSC + REFON + REF2_5V + SHT0_2 + SHT1_2;
ADC12CTL1 |= ADC12SSEL1 + SHP + CONSEQ_1 + SHS_3;
以上是定时器B和ADC12的部分初始化代码,可是我的程序只能进一次AD中断,是什么原因啊。
估计是定时器设置不对?
定时器
如何
通道
程序

网友A:
中断 怎么写的?

网友B:
定时器是没有开启中断
ADC中断里面只把ADC12MEM里面的数据读出来,读寄存器时,确实是把ADC中断标志自动清除了。
不知还要做什么处理呢?

网友C:
采用除ADC12SC外的其它时钟源时,注意在两次转换之间需要翻转一下ENC标志位

网友D:
确实是ENC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