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定义位变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好像是不能使用位变量的

网友:
可以用结构体来表示
struct
{
unsigned char P2IFG_0 : 1;
unsigned char P2IFG_1 : 1;
unsigned char P2IFG_2 : 1;
unsigned char P2IFG_3 : 1;
unsigned char P2IFG_4 : 1;
unsigned char P2IFG_5 : 1;
unsigned char P2IFG_6 : 1;
unsigned char P2IFG_7 : 1;
} P2IFG_bit;

网友:
P2IFG_bit  可以定义在绝对地址吗?

网友:
呵呵,好象有些所问非所答了!

网友:
斑竹不是回答了吗?

网友:
此问题不应回复,否则有误导之嫌。

网友:
注意位变量也可以直接和其他成员变量声明在一起的。
如:
struct
{
unsigned int member;
unsigned char P2IFG_0 : 1;
unsigned char P2IFG_1 : 1;
unsigned char P2IFG_2 : 1;
unsigned char P2IFG_3 : 1;
unsigned char P2IFG_4 : 1;
unsigned char P2IFG_5 : 1;
unsigned char P2IFG_6 : 1;
unsigned char P2IFG_7 : 1;
} Someth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