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调试时出现很怪的问题

楼主:
我用1122做了个东西,当中有个数学运算的模块,不知道为什么当数学运算中的有幂运算时不能进行仿真和下载。并报出如下的错误提示:
Error[e16]: Segment CODE (size: 0x1080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be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CODE)CODE=F000-FFDF",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ila××e memory ranges were "CODE:f01e-ffdf"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f000-f01d CSTART
f01e-ffdf CODE
我的数学运算程序为:
unsigned int vcppm(unsigned int ad)
{
// Rs=(1-ad/1024)*r
// log(Rs)=k-b*logC
float r=2000.0,b=0.35,k=3.5412;
float y;
y=(1-ad/1024)*r;
y=(log10(y)-k)/b;
y=pow(10,y);
return (unsigned int)y;
}
各位高手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啊?

网友:
好象是RAM区不够,子程序中的函数需要很多临时变量,而RAM区不够!

网友:
谢谢楼上的!但是我的这个程序在C51中运行的好的~!在430里RAM变为256竟然用不成了!!晕!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程序大小和FLASH大小,这段错误提示是FLASH空间不够

网友:
我也碰到了,后来发现前面多了不该加的语句,去掉就好了

网友:
提示很明显么  程序代码太大了   F1122的程序区只有1K  需要换个flash再大点的片子

网友:
数学函数中的幂函数的函数类型为:
dou××e pow(dou××e ,dou××e)
此函数需要占用4k内存,在低ram的单片机上应尽量避免使用,建议写个精度低些的函数来代替。我曾经试过,计算精度为f2.1的幂函数也要1k的

网友:
pow这些函数在哪个库里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