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怎用不了ew430-3.41a??

楼主(2006-09-09):
笔记本电脑怎用不了ew430-3.41a??
各位好:
dell笔记本,系统是xp,iar网站上申请了序列号,并下载3.41a,装好后,建立工程后运行,出现下列错误:
Fatal Error[Cp001]: Copy protection check, No valid license found for this product [20]
这是什么原因?各位遇到过没?不会与硬件有关吧。
谢谢。
工程
dell笔记本
笔记本电脑
序列号

网友A:
装的是31天限制版的。重装两次后还是同样的错误。

网友B:
晕过去,下了个3.10a破解版的,装上去编译没那个令人厌烦的错误了。

网友C:
你的时间到期后再重装是没有用的,除非你自己将注册表清理干净或系统重装。

网友D:
那台笔记本是第一次装ew430
不过今天最终原因知道了。解决办法如下:
将哪个产生license number及license key的软件产生的HOSTID改为大写,然后再generate,一切问题解决。
呵呵

网友:
老兄原来是用注册机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能解决是比较爽 不过还是偷着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