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访问
gordan

楼主(2006-09-20):
提示:
TI MCU论坛
TI MSP430论坛
MSP430技术讨论

网友A:
另,我的LCD是1/4duty,1/3bias的,请问分压电阻怎么接呢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请问楼上的 MSP430F437IPN 中可以设置偏压方式为1/3不?

网友D:
偏压是通过外接电阻设置的吧
占空比是LCDCTL控制的

网友E:
是吗?先试试,谢谢你^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