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现在430单片机外接高频晶振可以大于8M了?

楼主(2006-09-21):
听说现在430单片机外接高频晶振可以大于8M了?
听说现在430单片机外接高频晶振可以大于8M了?那么最大可以外接多大的晶振?都有哪些型号?
晶振

网友A:
我在435上用12M很好,关键看你怎么用。

网友B:
哦?
请教mmtcyq大侠,12M晶振如何使用
我还只用过8M的,没试过12M的,不知有什么诀窍

网友:
诀窍谈不上。
不过要注意MCU功耗与其工作频率成正比。
我的产品将12MHz晶振接在XT2上,32768Hz的晶振接在XT1上。
MCU之外的电路受MCU控制,其电源每秒钟被MCU打开四次,每次工作时间持续12ms。
在外部电路被关断期间,MCU用LFXT1维持在LPM3状态。

网友C:
是不是单片机内部的锁相环可以提高内部的振荡频率?

网友D:
从数据上看好象可以

网友E:
2系列是可以到16M的,1XX,4XX,用>8M,危险!!!

网友F:
超频总是要有代价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