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请教关于MSP430F21X1在低温下功耗大的问题???

楼主:
各位高手们:
小弟最近在使用MSP430F21X1单片机,最近遇到一个非常让我头痛的问题,希望大家不惜赐教!
程序描述:
MSP430F21X1进入LPM3模式,定时器时钟切换为外部时钟,定时器溢出中断唤醒,然后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如此循环。
问题如下:???
1.在常温下,低功耗模式下,功耗为0.5微安,很稳定。
2.在低温下(-30度左右),功耗迅速上升,达到200微安。
3.与MSP430F1121对比实验。MSP430F11X1没有这个现象。
请问在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测量方法:
电压:3.6V
直接串接万用表,(200UA档)
谢谢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是否有开启WDT?

网友:
谢谢!!
刚开始是开了WDT!
但后来是关了的!

网友:
想知道  顶一下  咱这都没条件测试  5555

网友:
谢谢支持!!
我很郁闷的!

网友:
总觉得是不是哪里唤醒了你的内部DCO,因为2xx系列在LPM3下如果开启WDT,一旦32K晶体失效那么会切换内部时钟并退出了低功能耗模式。但现在如果是关闭WDT那是否还有其他触发源导致。有没有外接复位电路呢,现在测试的结果如何了呢?下个星期如果有可能我会帮你去做2013的低温实验,希望大家多多交流经验了,呵呵。

网友:
非常感谢!!
我现在重新做一下实验,确定一下是否外部晶振的原因.

网友:
#include <msp430x21x1.h>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i )
{
BCSCTL2 = SELM_3 + DIVM_3;

BCSCTL1 |= DIVA_3;
TACTL = TASSEL_1+ ID_3; //ACLK
CCR0 = i;
TACTL |= MC_1 + TACLR;
CCTL0 |= CCIE;
_EINT();
P1SEL = 0;
P1OUT = 0;
P1DIR = 0;
P2OUT = 0;
P2DIR = 0;
P2SEL = 0;
// WDTCTL = WDT_ARST_1000;
//WDTCTL = WDTPW + WDTHOLD;

_BIS_SR( CPUOFF+SCG0 + SCG1 );

_NOP();
TACTL &= ~MC_1 ;
CCTL0 &= ~CCIE;
BCSCTL1 &= ~DIVA_3;
//TACTL = TASSEL_1 + ID_3;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ISR( void )
{
_BIC_SR_IRQ( CPUOFF+SCG0 + SCG1 );
// WDTCTL = WDT_ARST_1000;
}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BCSCTL2 = SELM_3 + DIVM_3;
// _BIS_SR( OSCOFF );
while(1)
{
//_BIS_SR( OSCOFF );
delay(460);
}

}

仅仅开定时器,进入低功耗,定时器唤醒,
msp430f1121与msp430f2111同时做这个实验,2111就在低温下,功耗上升能达到100多微安,1121就没有这个现象,
同时,用定时器(外部时钟)定时唤醒,以低功耗间隙给蜂鸣器供电,在低温下,蜂鸣器正常,说明不是外部晶振失效引起的!!
谢谢大家的支持!!
多多帮忙!!

网友:
下不论其他,是否存在低温下凝露造成某些器件的电路或者引脚连通而产生了额外的功耗?

网友:
可以排除这种可能!
我仅仅焊接裸片,不焊接任何外部器件,仅仅焊接一个晶振,问题还是那样,在低温下,3分钟以后,功耗迅速上升,能达到100多微安.温度才-25度,直接与数据手册上不一直.真怀疑,MSP430F21*1的硬件的稳定性!!我现在没办法了!
忠心的希望各个版主和高手们,给我想个办法或指点一下!在这已经卡住一个月了,没有任何进展!!哭了!!!!!
谢谢大家!!

网友:
耐心等待一下吧,我们做个测试。

网友:
P2SEL = 0;
这句有问题

网友:
32K晶体低温时失效,你直接设计为dco振荡看还有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