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DS8325

楼主(2006-09-21):
请教关于ADS8325
有没有ADS8325的采样程序,
我采样出来的结果和理论值对不上。
多谢了。
程序

网友A:
这样说大家都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呀,当然你把程序全部帖出来,这样也是没意义的。最好能说明你自己分析问题出在哪里,让别人帮助看看,如果能排除这个原因,你再查其他原因。这样大家很难帮你。

网友B:
我怀疑可能还是时序的问题多一点,我是这样采样的:用I/O口,片选线低电平后,来6个CLK时钟周期,再在16个CLK的上升沿采样数据。然后再把片选线高电平。这样采样出来的数据,因为是16位AD,前8位是能和理论值对起来最后4位总是F。用双踪示波器看,它出来的数据后面几位确实都是高电平,这样就摸不着头脑了,今天又试了一天,还是没成功,急啊!

网友C:
真的没有人帮我吗.

网友D:
首先,这个AD我没用过,你的描述我也看得不是十分明白,但我用其他AD的经验看,采样不准确的原因有几点:
1,你提到的时序,要留出足够的采样保持和转换、保存时间。
2,一般出现全1或全0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参考电压是不是出了问题,有可能是参考电压没有建立完全。
3,排除其他干扰,仅运行AD部分。如果正确考虑其他程序的时序上是不是有冲突,干扰了采样。
但最起码要保证你的AD其他设置是正确的,并且满足采样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