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求救:fe425的ESP430模块可不可以测量不同频率电压信号的 ...
starss
starss

网友A(2006-09-22):
求救:fe425的ESP430模块可不可以测量不同频率电压信号的有效值?
好象在ESP430模块启动前要设置一个基准频率,比如说采集的电网频率为50Hz左右,那就设置为50hz,现在问题是我采样的频率在30-400Hz之间,咋办?另外就是esp430模块的中断频率是如何设置的?
频率
测量
如何

网友B:
这个频率范围测量不了。也不太清楚“中断频率是如何设置”想表达一个怎么样意思。

网友C:
好像40~60Hz还是可以测量的,记不清了
范围太大了肯定不行,ESP430毕竟不是测量频率的模块

网友D:
也就是我要算任意频率信号的有效值(30-400Hz),只有通过采样然后死算了?“中断频率是如何设置”想表达一个的意思是ESP430模块算一次要花多长时间?

网友E:
非也非也,可以在前面加个比较器,接入TIMER的捕获管脚;或者利用内部的比较器,触发中断,通过计时器计时
中断时间好像是累计到一定次数就中断了,由主频和分频决定,可以调整,好像是秒的数量级(没深入研究过,见笑了)

网友F(2012-05-11):
求资料
大神们有ESP430的资料吗求发邮箱
1197045649@qq.com